七彩虹128G开卡最后12 出现错误/弄不了

楼主(2023-02-26):
七彩虹SL300 128GB固态
不知道什么原因
懂行的看看
开卡最后12 出现错误 弄不了
主控:RTS5732DL
请专家帮忙看下

网友:
选颗粒型号出错的吧?

网友:
型号对 和板子上一样型号一样 AUTO自动选的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第一先清空数据
第二再开卡
不行多试几次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第一先清空数据
第二再开卡

怎么才能清空数据呀

网友:
可能就是你颗粒型号错了建议换颗粒型号然后再次量产千万不要选择或者填写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