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M1136一体机进纸卡纸

楼主(2023-02-26):
收到客户一个惠普M1136的一体机,故障为一进纸,搓纸轮动作,纸张进纸往一边斜,然后就卡纸,好像此类故障不是很常见,不知哪位遇到过,解决过,看过继电器,好像没什么明细的问题,搓纸轮也更换过,但是没什么效果,打算换一个继电器试试,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A:
应该是进纸通道里有异物,好好看看向那个方向斜,重点查看哪个方向的进纸通道

网友:
感觉要看看纸道有没有什么小物件阻纸

网友:
你用纸张走以下那个纸路通道看看能不能走

网友:
感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把机器拆了,在进纸道里卡了一些纸屑,另外还在送纸轮上卡了一个异物,清理干净就OK了

网友B:
进纸歪了  第一个想到的是有异物啊  怎么会和继电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纸歪了  第一个想到的是有异物啊  怎么会和继电器有关系

确实类似的情况没有遇见过,没有拆开机器,确实看不到异物,所以就有点没有方向

网友C:
进纸器检查一下,有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纸器检查一下,有异物

确实有异物,已解决

网友:
估计是有纸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纸通道里有异物,好好看看向那个方向斜,重点查看哪个方向的进纸通道

嗯,卡了东西进里面去了就这样的....

网友:
偏斜最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