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2 i511代3050ti 阻值 电压 高清图danjjmb1aa0

楼主(2023-02-26):
此机待机3 v 5v电感无电压 按开机触发才有

网友A:
此机型不按套路出牌啊,谢谢提醒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型不按套路出牌啊,谢谢提醒哈!!

这不得给我加个分

网友:
好的好的

网友:
碰到一台进液的,处理完上电200多,瞬间掉电;3/5VPG瞬间也掉了,头大

网友B(2023-05-15):
这个机器的3/5v 实物是啥? 我的机器修过,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3/5v 实物是啥? 我的机器修过,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芯片

通过这两张图可以看出是5x=   也就是
RT6575

网友(2023-08-07):
真会拍  正好卡在内存旁边 没有拍,,,,哎,,

网友:
桥供电1.7V还400多阻值???

网友(2026-03-14):
1.7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烧糊了,偏偏你又没有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