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3-02-26):
到手电流很低,查公共点,公共点正常。然后查3V5V芯片条件。20输入有,LDO线性没有,这类芯片都是先出线性后在出开启,手上刚好有这个芯片RT8249C
换上后3V5V正常,待机不正常,电流跳变。往后查发现3VSUS不对劲,有图纸有点位,简简单单。

查个一个转换芯片PU9100 。输出3.3V正常。输出到EC的脚位跳变。怀疑芯片坏了。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飞线解决了
到此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A:
直接飞线。 不会影响时序??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 不会影响时序??

这个电压是一直存在的

网友(2023-04-11):
版主求图纸

Bok

网友:
高手修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鑫智造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