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硬盘托架把后盖顶起来了

楼主(2023-02-26):
**硬盘托架把后盖顶起来了

网友A:
换个9.5mm 架。你这用的是12mm吗、

网友:
估计硬盘和硬盘架都厚了。笔记本电脑只能用薄的配件。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直接换个大硬盘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9.5mm 架。你这用的是12mm吗、

用的就是9.5mm,盘是7mm

网友:
游标卡尺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有的光驱厚度是**,虽然差0.5毫米,但是会有形变。另外,注意塞进去是不是碰到异物如数据线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托盘的前面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光驱厚度是**,虽然差0.5毫米,但是会有形变。另外,注意塞进去是不是碰到异物如数据线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托盘的前面板,有没有问题

把d壳凸起来的销掉就解决了

网友:
直接一个转接板

网友:
厚了  换个薄的

网友:
换薄的,已经是薄的了,那就削托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