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94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2-26):
    昨天折腾一个x470板子,没有cpu供电,开始检查发现没有开启电压,开启电压通过两个电阻下拉过来,换掉电阻开启有了,以为要秒杀了,结果是噩梦的开始

开机还是没有电压,测量一下mos管没有异常,换掉8894和协控芯片,不上cpu开机电压是有了,但是不正常,核显这边的正常有0.83,但是cpu这边只有0.79,研究了好久也没有个结果,不管了直接上u。

上u后开机没电压,拿掉cpu再开机没电压了

,芯片供电开启电压都正常,于是再换两个芯片,不上u开机电压又和之前一样不正常,cpu只有0.79左右,核显那边正常,测量发现cpu这边的上管主芯片控制的三路mos管g极是1.4,协控芯片控制的只有0.79,和cpu电压一样,感觉是协控芯片坏,换一个还是一样,把协控芯片相关的电阻换掉,再换一个协控芯片还是一样

怀疑芯片有问题,再从好的主板上拆两个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

请教一下这个8894a正常工作要满足哪些条件?

网友:
你在心态是真好

网友: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