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插电池不开机2018款

楼主(2023-02-26):
Y7000用电源单独开机一切正常使用,单独插电池不开机。但是电池有电,插上电源开机之后插上电源,再把充电器拔掉,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把25780s换了

网友:
不是这个芯片是小板问题

网友A:
哪个小板的问题??

网友B:
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不是保护隔离,主板通病。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小板的问题??

这个电脑就一个小板

网友(2023-05-11):
用电池不开机故障维修有些难度,特别是那种没有图纸没有点位的板子。我这边就有一块,机器型号是机械革命S1 Pro-02,板号是5000-0008-0742,板子原来是进水的,不开机。测量发现是保护隔离不过,更换充电芯片BQ24715后,充电芯片直接冒烟,继续更换BQ24715,换完之后,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再开机器待机电流又变成了12MA,后来继续更换BQ24715,终于换到一个可以的了。但是待机偏高50MA左右(正常为30多MA),开机正常,但是有个情况就是单接电池,键盘不能开机,接上电源就可以。如果按主板上的开关键,单电池能开机,若是用万用表红黑表笔短接开关脚则不开机,用镊子短接就可以开机。后来在待机情况下,用红外测温仪观察主板情况,发现三极管Q30温度异常,更换后待机恢复正常、单电池不开机的情况恢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池检测那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