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1660 6G 打驱动黑屏死机

楼主(2023-02-26):
打驱动黑屏死机,  刚开始以为是核心坏引起的此故障,  当时加焊核心后 故障依旧。
经检测  发现两个显存中间的电阻变质  阻值不对引起、   换掉变质的电阻

网友A:
这需要两个一样的显卡,对比来修吧,很难想到是这种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两个一样的显卡,对比来修吧,很难想到是这种原因呀

也不用   跟其他显存旁边的电阻   测量下相对应的阻值一不一样

网友:
我也学习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矿卡毛病多多

网友(2023-04-24):
好耐性,小电阻问题我一般都是扔了,没那耐性找小器件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下,或许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