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机器板号13269-1待机高通病修到很多台

楼主(2023-02-26):
DELL机器板号13269-1待机0.2A 用表打3V.5V组织正常,3V线性。5V线性组织正常,通电测试无3V.5V待机测试3V.5V线性电压发现5V正常 3V只有2.2V,排查发现RTC电路电容C1121.1122漏电短路导致3V线性偏低 拆掉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必须收藏一波啊,以后肯定会有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算通病  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
估计这批号电容质量不行,又靠散热近。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