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小白的问题

楼主(2023-02-26):
电阻一端有二极值,另一端没有(对任何元件都没有),也没接地,  这是断了吧?但断了话应该也会对还连的部分元件会有值才对啊。。谁能解释下

网友:
拆下电阻 看看这个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真难搞

网友A:
听说有一种占位置的电阻,什么都不连。还有电阻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一种占位置的电阻,什么都不连。还有电阻直接接地。

接地  二极管档会响,占地方的电阻  不可能一端有二极值  一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