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ir13 17805-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2-26):
小米air13 板号17805-1 主板type-c接口坏短路导致rts5450烧了个洞,某宝买了芯片(不是包上机那种)和接口,换上后现在能升压 20v但不过保护隔离mos前端有20v,直接公共点上电能正常开机,能升压20v这个芯片应该是正常工作了呀?这个芯片一定要买带程序40一颗那种才行吗?遇到过次问题的兄弟没?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想完美解决的话 就买带程序的过来   时间紧 客户催的急要的话  就空芯片就行  5450 5455通用 然后保护隔离那边一坨锡直连就行  也是可以充放电的  我就这样弄过一次 客户急要  直接这样给客户用  已经大半年了  也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完美解决的话 就买带程序的过来   时间紧 客户催的急要的话  就空芯片就行  5450 5455通用 然后保护隔离那边一坨锡直连就行  也是可以充放电的  我就这样弄过一次 客户急要  直接这样给客户用  已经大半年了  也没返修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