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6):
window

网友:
这个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最好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不是蓝屏,而是非法关机或者硬盘有坏道引发的系统磁盘检查。

网友:
重启,依旧蓝屏,重装系统呗

网友:
非正常关机了,可以重装系统

网友:
如果每次正常关机后开机都显示这个界面
就要考虑是否是硬盘的原因了

网友:
重装系统或者换硬盘

网友:
硬盘自检 估计要换硬盘了】

网友:
这叫蓝屏?一个字:等~

网友:
你还是先查查你的盘有没有坏道吧

网友:
你这个不叫蓝屏,是非法关机导致的磁盘检索修复。可以用chkdsk修复,或者删除特定注册表强制忽略

网友:
这是你非正常操作后的一种保护措施,正在检查你的C盘系统文件,等待即可!

网友:
还在XP的么?占比不高了吧

网友:
重装系统呗 哈哈 大概率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根本不是蓝品 在硬盘自检 等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非法关机或者硬盘有坏道引发的系统磁盘检查

网友:
跳过,进系统后检查磁盘。在分区上点右键,工具,检查。

网友:
这个不是蓝屏吧,这个是系统检测,一会就可以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