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刷完bios,开机认不到无线网卡,必须重启才能认到

楼主(2023-02-26):
之前thinkpad w541 黑屏无法开机,用编程器重刷了坛里分享的bios,成功点亮。但发现无线网卡开机后不能被系统识别(非驱动问题),必须重启一次才能识别,关机之后,再开机依然无法识别,重启之后即可正常识别。另外触控板和指点杆也无法识别,求助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硬改屏蔽一个针脚试试,论坛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改屏蔽一个针脚试试,论坛有方法

感谢指点,我搜索下。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BIOS要原厂的

网友C:
1、再刷几个BIOS试试,要尽可能的排除BIOS问题;
2、排除BIOS之后,再检查无线网卡和触摸板的工作条件(也许在没刷BIOS之前,它们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的问题,BIOS要原厂的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再刷几个BIOS试试,要尽可能的排除BIOS问题;
2、排除BIOS之后,再检查无线网卡和触摸板的工作条件(也许在没刷BIOS之前,它们本身就有问题)。

用官方的bios升级和降级,反复测试过了,刷之前两个硬件均正常使用。

网友:
无线网卡现在正常工作了,可能是更新bios时设置项的值未正确存储,解决的办法是进入bios的security选项,将IO设置中的wlan端口状态设置成相反状态(当前是enabled就设置成disabled),保存,重启,然后再进入设置回去保存就可以了,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这样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