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1070显卡老是烧mos管

楼主(2023-02-27):
   我有个evga的显卡老是烧显卡的mos管   换了几个了   由于没得图纸  mos管和管理芯片一起换了还是一样烧   我发现进游戏还有吱吱的电流声  游戏一关就没得了   电容都加了两个还是会吱吱的响  会是哪里问题  求大神讲解一下   晚上回家了网上找到的图片一样   我的是一直烧下面第一个mos管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焊接不良,或者散热问题:kaixin:

网友B: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短路应该不可能    因为换了还可以鲁大师跑分这些  分数还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焊接不良,或者散热问题:kaixin:

想过这个问题   这么多次不可能一次焊好都没有噻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量一下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就(PWM控制器+驱动器都换,有些情况下可以修好,)或者不想麻烦直接不要那相供电试试,我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后来不装有问题的这相的MOS就可以了,你这卡供电缺一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阻测了没,示波器

网友:
同样问题也是这种集成上下管的IC管,示波器看波形没问题,用一段时间就烧同一个管,可能是电容或电阻有不稳定

网友:
把电感换了

网友:
以前修过,,把上下管一起换(切记一定要换原装拆机的),然后还是不行的话再换电源管理芯片,最后再换电感。。。。最后再把这路的几个电容全部换掉。。。。几板斧下去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少装一个也行

网友:
会不会是发热太大了

网友:
这种卡我修过,用的DRMOS芯片好象是812XX,这种芯片淘宝上买的有的是不能用的,装上去波形不正常,重载就烧,当时我也是找不出原因,后来换家重新买的芯片,丝印有些许区别换上就好了。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打下故障相的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