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 十代U光影精灵6大短路换电容维修

楼主(2023-02-27):
学校同行拿来的一台光影精灵6 ,通过发过来的视频判断是大短路,机器到手后后盖已经拆开,直接测量主板正面左下角内存供电PWM上管D级,判断确实是公正点大短,HP的新机器也不想着找图纸了 ,拆下板来直接找到0.005的检流电阻拆下,打值发现后端阻值正常,修到的机器多了,碰后前端直接对地为0的比较少,大多是保护隔离不过,不是充电芯片条件不对,充电芯片坏  就是保护隔离场管坏,一通测量没有发现保护隔离,电池放电管、充电场管有故障,拿起放大镜来仔细观看充电口周围电子元件,发现刚进充电口的滤波小电容一个下面有黑色烧过的痕迹(就一点点),这里滤波有两个,先拿掉第一个时还是短路,第二个拆掉后不再短路了,换掉后故障修复,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进系统,装以前顺便通板测了阻值和电压图(版号附上) DAG3JBMB8D0  REV ,测完感觉和以前修的不同版号的HP系列游戏本板型 ,芯片型号没什么大变化,整板图片就不拍了

网友:
晕了,忘了以前弄过一张同样的了,怪不得感觉没变化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