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无从下手

楼主(2023-02-27):
做维修的人,有时候真的是感觉头都要炸了,无从下手,大家有时会有这种感觉吧?

网友:
最好别碰

网友A:
脑子里面要有一个维修导图,包括故障分类、每个类别的维修思路、各机型的通道,这样子才不会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子里面要有一个维修导图,包括故障分类、每个类别的维修思路、各机型的通道,这样子才不会迷路。

非常认同大佬的观点,感谢赐教!

网友B:
没有把握还是不要冒险,不把故障扩大是根本,碰到好说话的可以搞,我有深刻教训,给客户换一无人机遥控器USB插座,拆开后买不到那种8线的USB插座,想了解一下8线USB有什么不一样就拆了主板,很难拆,不小心搞断了软排线,关键是排线买不到,很密集的那种也焊不了,这款遥控器很贵,要8k多,打农药的那种,最后要返厂换板2k多,好在客户好说话,没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把握还是不要冒险,不把故障扩大是根本,碰到好说话的可以搞,我有深刻教训,给客户换一无人机遥控器US ...

感谢分享经验,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