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BDM4350显示器两边颜色不一致

楼主(2023-02-27):
飞利浦BDM4350,一开始是黑屏了,更换主板后就出现上图这个情况,中间有一块地方跟两边颜色不一致,在浅色下不明显,深色就比较明显,第三张图那里还能看到浏览器页面内容的残影,现在我也分不清是中间那块颜色有问题还是两边颜色有问题了,逻辑板也更换过,难道是屏坏了,请各位专家大神们赐教,跪谢

网友:
这种就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逻辑板排线交换一下?

网友:
屏坏概率极高啊

网友:
大概率是屛挂了,先清理下屏线,不行就是COF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先刷程序看看,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碰到过程序不对也是这个样,换个通用板,刷下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
YYAP压屏吧

网友:
屏幕排线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