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X Max不触摸维修

楼主(2023-02-27):
iPhoneX Max不触摸维修

      用户描述iPhoneX MAX手机无触摸,迅维快修的工程师检查为主板问题,使用鑫智造加热台配合处理后故障修复,手机正常使用,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iPhoneX Max

     【故障现象】触摸屏幕无反应
用户描述这台iPhoneX MAX手机是周末在家刷短视频,拿不稳掉在沙发上,到周二的时候开始出现触摸没反应情况,经工程师检测确认跟用户描述一致不触摸故障。

iPhone X Max不触摸维修 图1

      【维修过程】以合用户的描述,判断手机应该是使用过程发热,然后受到外力碰撞,主板出现异常所至。常见为主板有线路或元件虚焊、线路断线情况。

       拆开手机找到安装触摸屏连接排线座,使用万用表测量座子引脚对地值,发现有一个引脚值为OL无穷大,应该是此线路断线或虚焊了。

iPhone X Max无法触摸怎么办? 图2

      打开鑫智造的点位图查看该脚为触摸屏的中断信号RACER_TO_AOP_INT_L_CONN,iPhoneX MAX手机的主板为上、下双层主板设计方案,通过中层进行贴合连接,结合手机的故障和导致的原因,判断为主板中层虚焊。

iPhone X Max不能触摸故障维修 图3

      使用鑫智造加热台对主板进行加热分层,将上、下层主板分开后,测量上、下层主板对应的点都没有断线情况。

iPhone X Max触摸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图4

       把上层和中层焊盘处理好,并给中层植好锡,再次使用加热台将上、下层主板进行贴合,贴合完成等主板冷却后,测量触摸屏排线连接座阻值已变正常。

      【维修结果】把主板装到机器中,开机测试,点屏幕触摸正常,测试手机照相、WiFi、声音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 又吃钱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有神器事办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