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3C-80, 无CPU供电,?

楼主(2023-02-27):
昭阳K43C-80, 无CPU供电,?
接手一台K43C-80,待机0.04,开机跑到0.49,测主板各电感,无CPU供电
1,刷了BIOS,
2,有人说板载内存爱坏,又刷了屏蔽内存的BIOS,
图纸的可以帮忙发我一个吗 ?22206015@qq.com
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

背面CPU供电芯片坏了,已更换修复,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CPU爱坏的

网友:
希望不会吧,

网友B:
cpu供电芯片 开启 和供电都有的话.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 开启 和供电都有的话.换个芯片看看

发过芯片了,在路上

网友:
如果0.49是跑上去的就不缺CPU供电,一般0.1-0.2无CPU供电

网友:
CPU 爱坏啊 这个

网友:
供电芯片不爱坏 之前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爱坏的

除非CPU短路,否则怎么会测不了电

网友C:
我前几天刚才修好过这个机子。坏了好几个芯片,不过我原来是几路短路,EC和好多供电芯片和MOS坏了,机子都修好客户取走了,但是看主板特别熟和你的一样,板号也一样 图和图纸我都传上来了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A-F481PREV1.0BoardView(1)-副本.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刚才修好过这个机子。坏了好几个芯片,不过我原来是几路短路,EC和好多供电芯片和MOS坏了,机子都 ...

是的,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CPU没有电压,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电流 。可以测试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还有 各路电压的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能修好很不错了,现在的新机器没有CPU供电会整死半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