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2风扇不转

楼主(2023-02-27):
1脚5v正常 2脚没电压没波形 4脚插风扇和不插风扇都是3.3v ,温度很高也不转。对地正常不短路,ec已经换过了。求机器的接口对地值和1 2 4脚的电压和波形 版号DABKXBMDAD

网友A:
风扇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换了没

换过了 温控没问题。

网友:
在pe下貌似不会转,装好系统才转

网友(2023-03-30):
解决了吗?

网友B:
pwm好像是直通CPU的,看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好像是直通CPU的,看下阻值正常不

搞定了。是ec的smb断线了

网友:
解决了。ec旁边电阻,smb信号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