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Pro13s 冰瓷白玉

楼主(2023-02-27):
联想小新Pro13s 冰瓷白玉      开机后,过一段时间,按F11减亮度功能键,  会黑屏(强光打到屏幕上能看到字和图标),加亮度键又恢复了。
求大佬,求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大概率屏的问题

网友:
从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 大佬, 我在官方重新都打过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屏的问题

这么恐怖? 这问题就有点大了

网友:
重新装一个系统试试。用另外一个硬盘装

网友:
不就背光19V出问题了呢。看看你的保险丝

网友:
应该是屏幕里面灯条问题

网友:
看看屏幕主供电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