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不开机

楼主(2023-02-27):
一台苹果A1706笔记本不开机测量发现TypeC不升压,测量所有接口都一样,无20v输出,
最终测量发现是待机电路3.3v短路,

短路时只有1.5v电压。通过电击发现是一颗电容短路。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短路比较简单,如果遇到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我,相互学习1146133845,QQ号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就是爽,但是这些机器都很花时间,拆装也要好一后儿,收费不低吧!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多多分享你故事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烧机他短路的管子直接起火烧起来了,焊盘烧废了

网友:
含泪挣500太羡慕你可

网友:
楼主技术好!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硬盘位置的电容吗?

网友:
这款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下面灰层台多了,时间久了就发霉,导致电容短路...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来钱快

网友:
细心能致富   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两三台这问题。

网友:
羡慕了,多少V电压烧的啊.精致捡钱,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烧机他短路的管子直接起火烧起来了,焊盘烧废了
电流太大,正常烧机都要从小电流开始,有红外测温的可以直接找到,没有就是用手摸,如果摸不出来再慢慢加大电流

网友:
确实是通病,今天修了一台,不过这个位置,电容不好换。壳子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