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一台华硕X555L进水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2-27):
主板同行送修,进水腐蚀已经清理,无明显进水地方,开机后电流0.43A,测量各个供电电感电压全部产生,刷BIOS故障一样,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断线桥供电缺少3.3vS,补线后修复显示。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显现   等下我也看看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多多分享你故事

网友:
眼观六路啊

网友:
进水的就是要细心仔细检查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这得多仔细才能发现,佩服

网友:
做维修眼观六路啊,这都能发现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