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XPS 13 9300 版号LA-H811P 开机定屏 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3-02-27):
求助求助XPS 13 9300 版号LA-H811P开机卡住LOGO 界面无任何反应,裸板都是这样 有时候还不显示,看电流跑码完成,同时电源指示灯山上大约7白 2黄 有修过的朋友分享经验

网友:
搞定了吗一样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  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A(2023-04-05):
有一台是开机出现LOGO 等几秒就会自动重启反复这样不进系统  不会没显示  这种也是屏幕问题吗?  楼主的故障如何判断是屏幕问题

网友(2023-05-25):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你是换的屏幕吗? 还是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是开机出现LOGO 等几秒就会自动重启反复这样不进系统  不会没显示  这种也是屏幕问题吗?  楼主的故 ...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退回给客户了,没有屏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