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5700xt soc的PWM1不出电 求教

楼主(2023-02-27):
一张5700xt 其他供电齐全就核心供电下方有个soc的供电没有,测量发现1脚PWM没电,往上找到是IR35217的35脚soc_pwm1没电出来 ,但是同样从这个芯片出来的28~34脚的GFX_pwm1~7都有0.9V,不知道怎么查找问题所在了 求大佬指点,还有SOC这个电没出来 核心是不会发热的吗 我这个摸着是凉的

网友:
说错了,从IR35217这个芯片出来的28~34脚的GFX_pwm1~7都有电没测量具体是多少,核心供电是都有0.9v。

网友A:
我觉得首先检查一下芯片的开启条件,再测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检查一下芯片的开启条件,再测一下波形。

是指soc的供电条件还是IR35217的供电条件,soc的芯片用的是sic632我已经测量过就缺失1脚的PWM,IR35217的话我寻思核心供电都有了他的供电条件应该也满足了,波形的话还没有细看,等看完了再回来汇报

网友A:
查u500的工作条件,达到什么条件soc_pwm1才工作。一般芯片工作电源,开启信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500的工作条件,达到什么条件soc_pwm1才工作。一般芯片工作电源,开启信号等

昨晚测试过了,虽然核心供电存在,但是波形全是杂波,测量发现35217输出的核心PWM1~7信号也全是杂波,35217的供电条件3.3V 1.8v 0.85v 全部满足,是否能判断35217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遇到个ISL6364电源芯片,有四相电压正确,剩下一相为0V,

网友:
直接把芯片换了在说

网友:
工作条件都有,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