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90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简单维修

楼主(2023-02-28):
Dell g3 3590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简单维修
接到大学生的Dell g3 3590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拆开后盖,拆掉电池,开机发现显卡和CPU散热器发烫,于是先除尘,处理散热涂抹硅脂,然后安装好散热器开机,还是不显示。量CMOS电池电压正常,取下电池,给CMOS放电,仍然不显示。想到可能原因是显卡,主板屏电压,屏接口,屏线,屏幕故障。先从最简单的处理,拆下主板上的屏线,用酒精清洗晾干后,接上屏线,开机还是不显示。如何拆屏,先处理屏幕的屏线和屏接口。首先拆B壳,用塑料撬棒拆下B壳,发现屏幕不是螺丝固定的,而是胶粘的,用拆手机屏的塑料卡片在屏幕两侧轻轻划开屏幕与A壳的胶,完美取下屏幕,两边背胶还能继续使用。然后取下屏线,用酒精清洗屏线和屏线接口,晾干后,插好屏线,粘好屏幕,通电开机,完美亮机,机器修复!
附上亮机图如下: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拆屏插拨接口。只不过,没你这样操作一通要钱多

网友:
先拆屏插拨接口,基本都可以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遇到好多重新插拔的  可能有静电

网友:
这样一步一步操作,看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维修过程,确实可以多收钱。

网友:
是不是排线松了?

网友:
这个是易拉胶吧。。扯就行,不用划半天。哈哈。

网友:
屏线松动了   捡钱了

网友:
屏线是有些松动,我先拔下清洗屏线和屏线接口,然后插好,并且把屏线防松动胶带重新加了手机屏幕胶重新粘好了,防止再次松动。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2023-08-02):
dell好像有这个病

网友:
为什么不给顾客说屏坏,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