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笔记本键盘不能使用鼠标左键双击是属性,求指导

楼主(2023-02-28):
今日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联想的老机器了,描述问题是键盘不管用,鼠标左键双击打开是属性,只能用鼠标右键单击打开,给它重新做了系统,换了硬盘,试了两种版本的系统都不行,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都正常,打字时什么也打不出,用软键盘也不行,只有一些功能键管用比如上下左右,TAB ,F1-F8等,只要是输入的就不行。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故障,望高手给予指点。感谢!

网友:
键盘坏 拔掉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