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AI3 A2152 二极管烧了用啥代换

楼主(2023-02-28):
IPADAI3 A2152 二极管烧了用啥代换  或是型号

网友A:
先下掉试机,有的是必须装的有的可以不要。

网友:
你直接把这个图片发给淘宝卖家就行了

网友:
料板 万能的*宝都 可以

网友:
你用两坨锡代替嘛

网友:
这两个是背光供电的升压二极管,可以从其它IPAD上面拆背光二极管,或者淘宝直接搜iPad背光二极管。
二极管烧了肯定二极管后极有短路,排除短路之后再更换,不然换上去还是烧。

网友:
在淘宝收“iPad背光升压二极管”有一模一样的型号“V3”大把的卖!

网友:
二极管坏了,当然用二极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下掉试机,有的是必须装的有的可以不要。

这个是背光升压,不能少哦

网友:
这个只能找iPad的拆了,往上面装,手机的装上去很容易就烧坏了,某宝有拆件板可以买的。

网友:
谢谢大家,以购买ID主板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