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BOND 74M12JWSIQ 的八脚BIOS刷写问题

楼主(2023-02-28):
一台笔记本 板号:GM7MG7P MB V.10
来时开机CPU供电能出,电流也有跳变,有时大小写也好用,但不亮机。用R809H智能识别为25Q128FW能够读写,但是刷本站上提供的好BIOS,电流只能到0.65左右无跳变,刷回原备份的程序也一样。对于这种情况大老们有遇到的吗?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芯片的确是1.8V的,我买了一个新的重新刷好程序就OK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额  大小写都有了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大小写都有了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

屏接口背光19V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大小写都有了为什么不换个屏试试

Q53的LVDS_VIN无高电平受控于EC,没有这个EC本打算刷BIOS试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3的LVDS_VIN无高电平受控于EC,没有这个EC本打算刷BIOS试一下的。

这电路倒是第一次见  现在好多新款BIOS就是这样的 不能轻易去刷  不然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网友:
暗屏还是没一点显示,外接能亮机吗

网友C:
这个 好像是1.8V的 芯片  !上次用809F 接转接板 刷过一次  OK的  !

网友:
原bios是1.8v 的 你用3.3v bios 刷是不行的.找个1.8v的biOS 刷一下.一定要备份原bios

网友:
可能这个BIOS是1.8V,你用3.3V可能是读写错误的程序,所以你在刷回去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好像是1.8V的 芯片  !上次用809F 接转接板 刷过一次  OK的  !

他提供的图纸上。写的是3.3v

网友:
图纸上估计不准    具体找BIOS芯片参数看看

网友D:
这芯片供电是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供电是1.8V的

真详细    6666

网友:
你可以用转接板焊接

网友:
只能刷原厂的bios 旧的芯片刷不得,只能买一个新的回来刷了。

网友:
今后刷程序要注意电压了

网友(2023-05-19):
25R256DYIG 这个BIOS是3.3的吗大佬

网友(2025-04-26):
1.8V  记住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