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20s 13ARR 没反应不开机维修,已修复。

楼主(2023-02-28):
一台联想720S,板号NM-B441,插电无电流完全没反应,拆开后先打二极档一顿测量,测到一个电容阻值偏低 只有9欧,明显不正常,断开跳线点后再测量,电容正常了,是后级问题,看电路图是EC3.3V的供电,随后拆下EC阻值正常了,插电3.3V也出来了。
  跟着上网买带程序的芯片,换上后故障依旧,依然不触发,心想难搞咯,仔细再查一遍板子,无明显问题了,没办法了,只能怀疑买的EC有问题,然后换一家再买,到货后换上直接亮机,至此故障修复。
总结:淘宝买的全新EC,也要看运气,不一定哪一家的就一定能好,行不行全凭运气,看来以后得买剪板件比较靠谱了。

网友:
配件不行最为致命

网友A:
这种情况能不能找卖家扯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能不能找卖家扯皮?

是可以退,但是运费自理,两趟邮费16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退,但是运费自理,两趟邮费16元

唉,淘宝卖家黑心肝的玩意

网友:
行与不行,全靠运气

网友:
现在全球芯慌   配件假的太多了

网友:
我也是淘宝买了2个EC,全都不好使,哎,找谁说理去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目前还没碰过买来芯片是坏的

网友:
这年头只能找料板 没有料板只能放下

网友:
ec还是剪板的比较好

网友:
带程序的芯片是真恶心,外挂一个芯片能高多少成本

网友:
芯片有问题,真是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剪板的还不是有坑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现在假货太多了。有次买四个芯 三个假的。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唉,淘宝卖家黑心肝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