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改集显的机器,command+option+R+P重置后黑屏

楼主(2023-02-28):
一台苹果A1286改集显的机器,使用command+option+R+P重置后黑屏
启动只能听到咣的启动音,屏幕是黑的,需要重新刷bios还是怎么弄?

网友:
硬改不用,软改用

网友:
重刷也行的

网友:
改完不能重置

网友:
独立显卡问题,1146133845加QQ,相互学习

网友:
硬改的也会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看样子只能重刷了
另外我了解了一下,硬改的不会

网友(2023-07-31):
怎么刷的,直接刷芯片吗?

网友:
有修好吗?我的也这样了,故障和你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