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gion 5-15IMH05 键盘失灵

楼主(2023-02-28):
联想 Legion 5-15IMH05
板号 NM-C921 Rev 1.0
键盘失灵 换了新的也是一样,有谁遇到过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U22 损坏或U22 FW损坏

网友A:
刷个FW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这个机型的键盘分位资料

网友B:
好像有单独的键盘控制芯片的  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个机型的键盘分位资料

真的非常感谢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FW就可以了。

多谢了 问题就是找不到FW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单独的键盘控制芯片的  可以换一个试试

是的,我先刷个FW试试不行的话可能要得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2 损坏或U22 FW损坏

多谢了,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2023-05-12):
应该是个保险的问题

网友C:
只有按顺序一一排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按顺序一一排除

修好了,刷程序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刷程序解决了。

大神;你是用什么方式刷的,我进系统开软件刷不行,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感谢!

网友:
改USB接口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是用什么方式刷的,我进系统开软件刷不行,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感谢!

是用编程器刷的,系统上我试过了不行刷不了,现在遇到键盘失灵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E:
大师:你的是什么编程器,我怎么找不到,可以分享一下,哪里买的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你的是什么编程器,我怎么找不到,可以分享一下,哪里买的吗?感谢!

是国外的,我在eBay网上买的。
https://www.ebay.com/itm/3342630 ... kp%3ABk9SR7Tl9PyLYg

网友:
这玩意还是进口的啊,而且,好贵啊

网友:
运费更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