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东芝2303纸盒识别不到提示加纸

楼主(2023-02-28):
把机器掀起来 把传感器撬上来拆开刮里面的两排氧化的触点就行了

网友A:
不错 一两块的东西应急维修可以就是得看手法  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拆坏最后合不上了 最后还是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一两块的东西应急维修可以就是得看手法  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拆坏最后合不上了 最后还是直接更换

刮干净之后能保持两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