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MMB8D0 不升压

楼主(2023-02-28):
DAH98MMB8D0   华为的    不升压   TYPE口出来只有5V  不升压20V   公共点没有短路 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短路  换完升压模块  还是一个样       是不是EC也参与 升压?

网友:
先换接口。

网友A:
实在没有接口换也可以把接口取下来加焊焊盘和接口然后焊回去

网友:
要升压5v和3.3v必须有

网友:
接口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华为的本子遇到了想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接口换也可以把接口取下来加焊焊盘和接口然后焊回去

是的已经操作过了一样的

网友:
我也今天碰到了一台,除了5V啥电压都没有。

网友:
桥坏了,也这样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哟

网友:
不升压是不是除了换模块之外还是刷那个BIOS

网友(2023-06-12):
这种只有一种可能,CPU供电管子击穿了。

网友:
华为这种问题可多。一般都是改诱骗器

网友:
老板修好没

网友:
修好没,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2023-09-20):
今天修好几个。拆了那个P管直接短接可以升压,开机使用正常,没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池功能

网友(2024-08-13):
P管是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好几个。拆了那个P管直接短接可以升压,开机使用正常,没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池功能

在那个地方哦

网友:
华为口爱断线

网友:
哪个P管,在什么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