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淘得一影驰1660,无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哪位有图吗

楼主(2023-02-28):
  废品站淘的,成色相当好,无拆修,5V 1.8V都有了,没核心供电,有没有哪位有时序图或参考图啊。

网友A:
查查条件 不行直接换供电芯片

网友:
板号给我,我有图

网友B:
谢谢大神,板号:S01804PY711C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条件 不行直接换供电芯片

芯片没EN,应该是条件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EN,应该是条件不对

将控制EN的三极管拆掉,1K电阻接3.3V试试能不能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控制EN的三极管拆掉,1K电阻接3.3V试试能不能出供电。

强制上拉后1.8V都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板号:S01804PY711C1

那不是板号

网友B:
其它号上面图片上都有,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号上面图片上都有,麻烦帮我看看

T65CV11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号上面图片上都有,麻烦帮我看看

最后查得EN是被这个温控THERM_OVERT*拉低了,但是外围没问题,难到是GPU挂了?

网友:
强行拉高THERM_OVERT*,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了,但是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