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7 Plu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2-28):
iPhone 7 Plus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是在晚上洗澡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了卫生间毛巾架上面,结果拿手机的时候一个手滑掉下来,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当时以为是进水了,也没在意,结果晾干之后还是没法开机,就送过来修了。

iPhone 7 Plus不开机怎么办?图1

      结合客户的描述,初步分析应该是内部硬件从高空坠落后遭到了损坏,具体损坏情况还是需要拆机之后才能判断,手机不开机的故障原因有很多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维修过程】

      拆机之后用经典的电流法给手机主板的电池连接座接上可调电源,然后按手机的开机键,发现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显示电流为70ma,没有跳变。用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连接后,直接进了dfu模式,使用软件刷机失败。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工作条件不足、数据线虚焊、硬盘坏,测量硬盘条件都正常,拆下硬盘测量数据线对地值没问题,重装硬盘刷机还是过不了,基本可以确定是硬盘损坏了。

苹果手机iPhone 7 Plus进水后不开机维修 图2

      联系客户,征得客户同意之后更换硬盘,对硬盘进行更换之后,再次连接电脑刷机,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iPhone 7 Plus开不了机怎么维修 图3

      把机器重新装好,开机测试,触屏正常,测试手机照相、WiFi、声音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来源于迅维快修旗舰店,未经授权,严谨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张图有点晕 后面反应过来了是硬盘

网友(2023-03-31):
那个图看着像搓澡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