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容问题。电压提前出来,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2023-02-28):
触发后可以输出3.3v,不过这个3.3的自举升压链接芯片的那一端,待机就有3v,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自举升压的电压,应该是触发后,才有输出的吧?不应该提示输出的吧?是不是坏了??测5v的升压电容电压比较大8.5v,输出5v,3.3的芯片是不是坏了?还是就这样的。

网友A:
电容升压前左边有电压正常。不然怎么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升压前左边有电压正常。不然怎么升。

谢谢,这个内存的电压瞬间有输出,然后就没了。大概哪里问题?触发一下,内存的电压就掉了,内存的自举升压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内存的电压瞬间有输出,然后就没了。大概哪里问题?触发一下,内存的电压就掉了,内存的自举升 ...

en掉了么

网友B:
对的,我短接了s4,给它一个3.3的信号,内存供电就出来了,可以输出十秒左右吧。测试也没什么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短接了s4,给它一个3.3的信号,内存供电就出来了,可以输出十秒左右吧。测试也没什么短路的地方

强给en可以出,就不要纠结它了。

网友C:
电压能产生,就不用管升压的问题。瞬间产生,EN不掉但电压掉的情况下,考虑芯片本身问题,或者负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能产生,就不用管升压的问题。瞬间产生,EN不掉但电压掉的情况下,考虑芯片本身问题,或者负载问题。

谢谢,已经解决了,核心掉点,谢谢指导

网友:
就是这样的,没坏

网友:
哦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