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58XT主控29F48B2ALCMG2芯片开卡教程

楼主(2023-02-28):
不认盘的华鑫云杂牌SSD硬盘120GB容量

拆开后看到是英特尔SM2258XT主控芯片+3颗29F48B2ALCMG2内存颗粒

短接rom点,连接电脑,然后打开量产工具点击Scan Drive,可以看到1000M左右的容量了。

上来就点Start没用的,一般是会报错。
报错原因:固件错误或者短接线没断开。
报错信息:
Not ISP Mode----短接线没断开
Check ISP Mode fail----固件不对

设置好以后点蓝色框下面“save config”保存设置,然后去第一个test页面点start开始开卡

开卡过程很快,我的是20秒左右,提示信息Pass就开卡成功了!

接下来断开usb线重新接入电脑,用DiskGenius格式化此硬盘,电脑成功识别该硬盘。

网友A:
有个sm2246xt的不识盘,开卡软件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sm2246xt的不识盘,开卡软件可以用吗

主控一样肯定可以用!只是要找到存储颗粒相应的文件

网友(2023-04-25):
请问楼主开卡几十秒就可以了吗,Progress那项一直来回跑几个小时了都没停的意思

网友:
bu cuo xue xi yi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