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4810打印报B204,问题分析。。

楼主(2023-03-01):
拆下打印头开机,提示检测不到打印头。
装上打印头后不提示。。。
更换全新打印头打印还是报错B204

找不到头绪,有没有分析一下。。。

网友A:
电源板 或者主板  最好先换电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 或者主板  最好先换电源板

是啊,我也看过手册,说换主板后不行,就换电源板,感觉能开机,电源板怎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看过手册,说换主板后不行,就换电源板,感觉能开机,电源板怎么坏。。

不一定 我加过换啥都不好 换电源板就好了的 当然还是打印头主板的居多   电源板能开机但是电流不够了也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 或者主板  最好先换电源板

还是就是,开机关机,包括操作墨水冲墨系统都是正常。

网友C:
主板直接换新 通常可以保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直接换新 通常可以保修的

哪有新主板啊。。现在还在排查问题,不知是主板还是电源板

网友C:
主板或者打印头问题  大概率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或者打印头问题  大概率是主板问题

换过了打印头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打印头了,不行。。

告诉你了主板概率大了就是不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了主板概率大了就是不听呢

好的,我换一个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了主板概率大了就是不听呢

换了主板,问题解决了。不是电源板问题。。。多谢了。费了个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