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助 pro7 锁频0.19

楼主(2023-03-01):
求助  surface pro7 锁频在0.19  有哪路大神知道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查PROCHOT信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PROCHOT信号看看。

查过  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You Check the overheat protection circuit of GPU and CPU

网友B:
能充电吗????

网友:
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吗????

可以充电的

网友:
就这个频率不是还能进系统吗

网友:
换电池试试。遇到过电池问题导致的。但不是这一款。

网友:
先换CPU供电MOS管 全换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大佬  换cpu就好了

网友:
换cpu成本太高了 除非自己有料板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cpu 体制不好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先刷BIOS

网友:
他的电池行不行的,上次我遇到个苹果 没有电池的,就是锁频了,换了电池就好,还有些机子一定要用原装电源,不然也锁屏,或者下载一个强制开启频率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2023-04-12):
这种状况做SAM rese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