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00按开机多次均失败,偶尔成功一次,怎么修啊

楼主(2023-03-01):
笔记本m3800配置:cpu i7 4702hq,显卡 k1100m 2g,内存 8g

故障现象:
1 按电源键,键盘灯亮,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等一会儿,就一直出现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报警声
2 长按关机,多次重复上面步骤,偶尔会有一次成功进系统
3 成功进系统后,使用正常,此时重启也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也正常。但是放置一会儿后,再开机又重复出现上述故障现象。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修理呢?

网友:
刷bios试试,内存检查下,硬盘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