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6,内存供电秒掉。

楼主(2023-03-01):
主机被车压过,有点变形,看着问题不大,测试s4信号触发后有拉高,内存供电有拉高,但是内存供电秒掉,就闪一下,短接与门,输出3.3信号,这个内存供电就不掉电了,触发后有3.3  和5v,1.8v,1.2v内存供电,还有个核心1.v供电,,硬盘的1.1和1.8v,3.3v供电也有,大概哪里问题。大佬指导下,谢谢,修复后,分享案例。

网友A:
有示波器吗看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看下波形

有示波器,看哪个波形,cpu的晶振??还是1.2v内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看下波形

对了,s3也有拉高,。

网友:
掉电之前s4-drv#有没有拉高,来判断时序上是到了第15步没有。

网友B:
s3都拉高了,那就要查s3-drv和all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都拉高了,那就要查s3-drv和allpwrgd

解决了,核心掉点,不修了,变形太厉害了,谢谢指导。加焊cpu能出内存供电,拆开后发现,核心掉点,掉了十几个,没有这个cpu的点位图,大概测量,有用的点,也有好几个。

网友C: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CPU掉点。虚焊了

网友:
感谢分享,pro6内存供电秒掉,CPU虚焊

网友D:
核心掉点基本就报废了,焊盘掉还可以尝试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掉点基本就报废了,焊盘掉还可以尝试挽救

焊盘变形了,不太容易装上去了,核心扣下来了,下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