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 7588 版号LA-E994P风扇不转

楼主(2023-03-01):
戴尔G7 7588 版号LA-E994P风扇不转,风扇换了也一样的。进系统用鲁大师压力测试风扇也不转。电脑速度也变慢了。按关机键关机风扇就转了。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拔了纽扣电池,在通电,风扇狂转。屏不显示。按关机键关机在开机。屏显示了。但是风扇又不转。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的,帮忙分析下。附原厂BIOS

网友A:
各类原厂BIOS程序出售,微信L176250329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类原厂BIOS程序出售,微信L17625032916

我这个BIOS能解决吗、?

网友B:
检查温控电路吧。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温控电路吧。跟BIOS关系不大。

查了一下,跑线路,风扇1  1脚5V  2脚5V  3脚FAN1_PWM_OUT  相连Q12  FAN1_PWM这个信号EC.是不是风扇开启是EC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跑线路,风扇1  1脚5V  2脚5V  3脚FAN1_PWM_OUT  相连Q12  FAN1_PWM这个信号EC.是不是风扇开启 ...

ec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跑线路,风扇1  1脚5V  2脚5V  3脚FAN1_PWM_OUT  相连Q12  FAN1_PWM这个信号EC.是不是风扇开启 ...

FAN_PWM是EC发出的风扇控制信号。你需要查THERMAL温控信号。还有风扇给EC的反馈信号。

网友:
哦,谢谢,这机器没有图。温控不好了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N_PWM是EC发出的风扇控制信号。你需要查THERMAL温控信号。还有风扇给EC的反馈信号。

这机器没有图。温控不好了找啊,跑了会电路没找到,应该是一个小六脚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N_PWM是EC发出的风扇控制信号。你需要查THERMAL温控信号。还有风扇给EC的反馈信号。

有E993的图参考。温控找到了,换了也不转,热敏电阻也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温控电路吧。跟BIOS关系不大。

温控找到了,换了也不转,热敏电阻也换了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C:
温控找到了,换了也不转,热敏电阻也换了

最后修好什么问题,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