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 10代烧u通病维修,附解决方案

楼主(2023-03-01):
10代大短路i7死机,换cpu了.改良了散热方案

网友:
换这个U的价钱有些贵的哈

网友:
这个客户还是有点舍得啊

网友:
又是个U 坏了

网友:
这种U没换过,担心换了没过多久又烧。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焊台

网友:
加了铜管?

网友:
之前我看讨论的焊盘坏了才是主要问题,也就是无法维修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创意

网友:
焊cpu有什么经验吗?焊接的时候需要在cpu上垫东西吗

网友:
面对直接客户还好报价 遇到二道商家就没意思了。

网友:
用I5的处理器就好些,供电电路不行,高负载下容易烧!不是加个散热垫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不返修还是有得赚 这种东西风险太大

网友(2023-06-06):
换U 还不如换主板差多少?还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