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苹果插u盘卡logo

楼主(2023-03-01):
现在判断是系统坏了,想重装,但是插u盘就卡做,不插u盘可以进bios.

网友A:
我猜大神是来出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大神是来出镜的

那你先说说这是什么情况?插u盘启动卡logo

网友(2023-05-03):
其他电脑上做好系统再把硬盘装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