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电脑OPTIPLEX 960无法开机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23-03-01):
DELL 台式电脑OPTIPLEX 960容易出现无法开机现象,通电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强制给电源上电后又可以正常启动。一般都是开机信号线腐蚀断路造成的,维修过几台都是同类问题。信号线太细中间无法焊接,直接用一根导线连接两点就可以正常开机了。下面附上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眼力要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