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270-HD3反复重启维修经验

楼主(2023-03-01):
技嘉GA-Z270-HD3反复重启,查找论坛资料,下载一个bios文件,然后淘宝10多元买了个带夹子的CH341编程器,刷入新bios,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BIOS问题很少 这种主板

网友:
学习维修的话,没有实物实操真是基本学不来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就这样过程也不写

网友A:
这个是两个bios的吧,两个是刷的一样的吗,上次我记得刷了一个还有一个是显示logo的吧

网友:
技嘉的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两个bios的吧,两个是刷的一样的吗,上次我记得刷了一个还有一个是显示logo的吧

刷的M那个,主板上有个M吧还是哪里来的,我记得,所以刷了M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

网友:
快准狠啊楼主

网友:
我用夹子就从没有成功过,技嘉只能拆了刷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