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70板号CEE470 NM-A821 rev:3.0 开机到0.6报警2声不显

楼主(2023-03-01):
thinkpadE470板号CEE470 NM-A821 rev:3.0 开机到0.6报警2声不显,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哪位搞过。

网友A:
我记得联想的放电后第一次开机,报错就是嘟嘟两声,如果你的就是这样你可以考虑一下屏坏 外接试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电流跳变感觉正常的话应该也是显示方面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联想的放电后第一次开机,报错就是嘟嘟两声,如果你的就是这样你可以考虑一下屏坏 外接试试 还有一个 ...

外接不显示。电流上电就卡在0.6,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B+9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不显示。电流上电就卡在0.6,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B+9V正常吗?

大小写都正常切换了,不想拆屏那就买个屏线回来测试呗这样代换屏幕也方便,公共点9v正常的

网友A:
我手里有e480 八代的 电池电压12v  充电器typec  公共点13v  如果你的电池电压7-8v  公共点电压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e480 八代的 电池电压12v  充电器typec  公共点13v  如果你的电池电压7-8v  公共点电压9v应该是正 ...

电池电压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