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板号nb2769-nb2765-pcb-mb-v4程序真是变态

楼主(2023-03-01):
原机备份的程序刷了直接不认硬盘,换u都这么多麻烦!有没有兄弟搞红米的能认硬盘的程序
板号nb2769-nb2765-pcb-mb-v4

nb2769-nb2765-pcb-mb-v4澶

网友A:
发的是备份的程序 ,不知道 有没有人有原厂能认硬盘的程序

网友B:
师傅机器还在不,能不能帮忙备份哈屏线接口哪个8脚的程序手动输入M24256就可以

网友C(2023-11-25):
楼主搞好没有,遇到个同款换U后 也不认硬盘。。官网提取的BIOS刷了一样,怀疑U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俩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机器还在不,能不能帮忙备份哈屏线接口哪个8脚的程序手动输入M24256就可以

这个是不是升压程序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没有,遇到个同款换U后 也不认硬盘。。官网提取的BIOS刷了一样,怀疑U有问题。

兄弟,你们红米这款不认硬盘,你们搞定没? 我也遇到了,突然不识别硬盘 ,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
红米这款机器不认硬盘,你有办法吗? 我没换CPU  也突然不认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的是备份的程序 ,不知道 有没有人有原厂能认硬盘的程序

兄弟,这款机器你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同款的机器同样的毛病。

网友:
红米的笔记本没有接触过

网友(2024-03-29):
用原机的合成试过没有,是不是要原机合成才行

网友:
我遇到这款也是不认硬盘。

网友(2024-05-18):
原机cpu是加密的

网友:
兄弟们,不认硬盘的都搞了没 哪的问题啊

网友:
..这么多不认硬盘的吗?我之前换啦一个小米换南桥也是不认硬盘

网友:
解决了吗都  我这也有一台 修typec电路 开机不认硬盘也

网友:
都没解决吗? 我也遇到台

网友(2024-08-23):
我这台键盘乱码换了EC 刷了BIOS都没有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