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rtx2060s 大将的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求助!

楼主(2023-03-01):
影驰rtx2060s 大将的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吹下来不知道放哪里了 现在找BIOS芯片 程序刷不进去  看看哪个大佬知道这个bios的型号的 大小1m 低电压1.8v的

网友:
通用的,这玩意只要电压一致,容量大点也可以。

网友:
这个型号就够了

网友A:
我之前就买了这个型号的芯片  bios死活刷不进去  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买了这个型号的芯片  bios死活刷不进去  会出错

买到假货了吧?没有刷不进去一说这玩意有假的我买到过,假的不认芯片或者容量不对